东芝笔记本鼠标卡死整机卡死了画面不动

楼主(2009-08-04):
东芝笔记本,进系统之后不到一分钟就画面卡死了 鼠标操作不了 硬盘灯不亮。只能重启。 重启之后还是一样的毛病
请问是哪出了问题,该从哪查起, 硬盘没问题 换到别的电脑上正常。

网友:
从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重做过系统  不管用

网友:
显卡啊,或刷BIOS

网友:
应该是显卡做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