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f378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我今天接到一台HP F378的打印机,墨水灯在闪烁。页面设置上的数字显示的是一个反写的3,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请教大家一下,谢谢!
打印机

网友:
我今天接到一台HP F378的打印机,墨水灯在闪烁。面板上面开机按纽下面第三行的数字显示的是一个反写的3,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请教大家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