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7液晶 203D6不工作

楼主(2009-08-04):
高压一体板,电源无输出,203D6无16V工作电压。8脚有265V电压,5脚无驱动电压,我顺的往上找直到开关变压器那都没电压,请老师帮我分析下
DELL

网友:
203D6的8脚不是和开关变压器的主绕组连在一起的吗?怎么会没电压?

网友:
换芯片,检查反馈,开关管输出。明显是电源没有工作。芯片也没工作。

网友:
已修复,是203D6坏。那个6脚的16V电压是 8脚的300V电压在内部输出的。换203D6后已修复,不过有时候16V跳变。但电压输出正常不知是什么缘故

网友:
使用203D6芯片的电源板修复比较困难

网友(2009-11-27):
我换了这个IC还是一样的,还是不行啊???

网友:
会这的,市场上的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