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7100GS 256M128MDDR2有提示音但是不亮

楼主(2009-08-04):
这块显卡先前是鼓了3个电容都是6.3V的1500F的。没换之前是花屏。换完以后能听见滴的一声提示音,但显示器不亮。。不知道是什么故障。求助大家。

网友:
核心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那我得怎么搞呢。给点明示啊。。。

网友:
换个主芯片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晕,怎么主芯片那么容易坏啊?

网友:
用DVI转VGA试一下

网友:
主芯片供电用吗?

网友:
如果电路、BIOS和显存没有问题的话
就直接重做GUP,做后不行就只能换掉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让客户在换一个显卡吧。谢谢老大的指点。

网友:
是不是电容换得短路了呀

网友:
可能是啊。。人倒霉啥事都能遇到。。

网友:
加焊GPU试试看看咯 不行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