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35MSC 8腿 开机2秒 非常烫手

楼主(2009-08-04):
9435MSC 8腿 开机2秒 非常烫手  请问 用什么型号 可以代这个块?

网友:
这是个P型的MOS,参数为-30V -4.8A,废高压条上多,只要不是通用高压条上都有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讲清楚  我说的那个块 是 驱动板上的``,现在情况是 没有5V 。

网友:
只要是一样的MOS,用在那里不是一样的吗?难道高压板用的MOS和驱动板的不一样吗?
你先要判断这个MOS是不是好的再说,如果是好的那就是后面的负载有短路,电流太大就会发烫

网友:
应该是负载有短路,这个管子才会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