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T3000黑屏怪问题 高人帮忙 急呀

楼主(2009-08-04):
我接修一台京东方T3000本本  有时候一个小时 有时候半个小时 或者5分钟黑屏
黑屏后  不掉电 关机后在开又可以开机 或者拔掉电源马上又可以开机 进系统  重做过北桥 故障相同 原来客户的CPU是赛扬2.2G  开机不到一分钟就黑屏   我换上P4 1.6后刚开始可以运行1个到两个小时  但是到后面黑屏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加焊过电源板 CPU电源管理芯片也加焊过   起初我以为是CPU风扇不行 我改成强制开机就转的  还是不行 黑屏后CPU温升很快 没有找了 望高手指点

网友:
自己顶上求助

网友:
换个高压板把,试试看

网友:
跟高压板没关系的 黑屏后 什么都没有了 只是电源还通最着 很像是过热保护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供电有问题呢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一下,黑屏后的电流是多少,有没有掉电压的.没准CPU座空了呢

网友:
黑屏后电流是2A,不进入系统,就是在BIOS界面下不会黑屏这时电流是2.15A, 只要不进系统就不会黑屏 系统换过了 说明下是没有装上电池的

网友:
黑屏后电流2A。开机不进系统电流也有2.15A,但是不会黑屏 说明下电池是没有装上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