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三星滴答滴答响

楼主(2009-08-04):
753DFX一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 还有滴答滴答的响,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高压包挂了,你用万用表M欧档测高压帽的对地阻值,如果有,就直接换高压包吧

网友:
楼上的同志说的有道理。

网友:
谢谢两位,我是一下先

网友:
当然最先还是在看一下电源的高压300V电容,和低压12V的电容!

网友:
高压包问题,换一个OK了,谢谢各位

网友:
检查行管,再查二次电源电路。行管烧了。

网友:
是的,又长见识了,不过753DF是有蛮老了,也可以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