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触发掉电

楼主(2009-08-04):
有时候待机不正常不能触发。不正常的时候1631的第7和28脚on信号只有1.8V,有时候on信号正常能触发到0.3掉电,掉电以后on信号又到1.8v。但是ibm pmh4发出的5v-on信号还正常,就是经过R993后变成1.8v。是短路了还是某个信号不能及时发出去。换过东芝和1631 IC,但还是不行。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把3V滤波电容换了就行了,应该是C646,

网友:
把3M和5M断开看是否正常,那一路坏就修那一路

网友:
我也碰到一模一样的总是。把那IO8711用风枪吹一下就能开机。但过一下又断电了。把8711换过还是一样。就没查哪里问题,呵呵。快回去查一查。

网友:
谢谢大家,是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