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00 可以触发,不亮

楼主(2009-08-04):
dell 1200 可以触发,不亮

电流到1.5停住。  其它各供电正常。

这时内存应该过了吧,是不是卡在显卡了。
请提供思路。

网友:
检测卡跑多少啊

网友:
这个是PCI-E的。我没有这种检测卡。

现在把北桥使劲按着电流可以上到1.6几.但还是没有显示.  这板应该是北桥虚焊或坏的可能性大些吧

网友:
说这个电流最好是说跳变过程而不是最终停止的电流!那样叫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
侍机0.2A 触发后很快到1.5然后慢慢的一点点跳到1.6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