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4):
CRT显示器中电源电路有一个继电器 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啊
显示器

网友:
消磁用的啊
你是烟台那里的啊

网友:
你所说的继电器应该是消磁继电器,消磁电路就是消除这种剩磁而设计的电路。消磁时,从显示器CPU发出一个脉冲时,消磁继电器闭合,从而令220V交流通过显像管外部的消磁线圈产生强大交变磁场而消除显像管上的剩磁,两三秒后继电器断开,消磁过程即完成

网友:
你说的我明白了 只是为什么只有在消磁继电器工作后 屏幕才有光栅啊

网友:
烟台小伙
因为串在220V电路中,先有220V交流电,坏了也没事,只是会有色斑,呵呵。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即使继电器坏了也能开机了?

网友:
即使继电器坏了也能开机 是的

网友:
那我请问CRT的开关是怎样实现的 按控制按键板的POWER键屏幕才有光栅对吧 按POWER键怎么就实现了开机呢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开关原理我倒是知道 按POWER键 向MCU发出一个开机命令 然后MCU在向高压板发出一个开关信号实现背光灯的点亮 那CRT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CRT可没有背光灯啊 具体一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望指教 感激不尽

网友:
通过阴极,栅极,加速极,聚焦极控制RGB三基色轰击荧光粉上,将荧光粉轰击在屏幕上,产生亮度及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