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NF4X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一块七彩虹NF4X出现的问题:
测试各个电路电压,CPU电压正常,2个时钟信号正常,复位电压正常,但是出这个问题这个代码,查代码表为中断电路,但我不知道在哪里,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你Y的 也不说说电脑什么故障   光一个代码能说明什么啊?
代码的范围广的很
说清楚点

网友:
已经跳过内存了,看看PS/2共电正不正常。正常刷个BIOS,不行加焊下NB,

网友:
刷BIOS,应该差不多

网友:
能启动不? 什么都正常啊?  故障是什么 说下啊

网友:
100元才入手了一块板和U

网友:
桥有问题,吹一下桥就行了!!!

网友:
典型的NF4桥虚焊了 焊桥吧

网友:
44代码做BGA能好,他是刚开始跑数马上就要C1了但是挡在那里了,还有一个是插上显卡跑44也是BGA问题

网友:
你可以接插上显卡  接显示器看看可能亮  修过昂达NF4的主板不跑马  是因为诊断卡的问题   这种低端的卡用在这个板子上不一定能显示准确的代码  换个好点的卡试试

网友:
这种卡很垃圾 很多主板不能识别跑码

网友:
问题是点不亮,试过了不行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8732-1-1.html 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不知道你那个桥是不是NF4-4X-A3?

网友:
谢谢,是BAG问题,我吹一下就行了,谢谢各位

网友:
NF4芯片容易松焊,加焊桥看看,不行就重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