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板子,开机跑BO,无显示,怎么办啊

楼主(2009-08-04):
一路跑到BO,无显示,内存插槽一个不能用(应该是金手指触点问题),另一个插槽量了供电2.5伏,基准电压是1.2伏左右,应该正常吧,量时钟发现六个中有三个是0,另三个是1.4伏左右,(成对出现的),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多是425左右的,但是有十来个是无穷大的那种,怎么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
BO有没有报警声?没的问题放在内存电路上,无,要先把问题决定下来,看CPU有无核心电压,顶星的B0,也我的经验多是I/O问题

网友:
主供电有了,1.4伏左右,但基准电压为0,BIOS灯常亮

网友:
看代码说是非关键性错误,但是不显示还不是关键性错误吗,怎么办啊,我的天啊

网友:
进去就死机,怎么办啊,偶的天啊,救 命啊

网友:
有时能跑到7F,进去就死机,就是键盘跟本不能用,跑bo的时候,就是黑屏无显示。

网友:
顶星的是很多io坏的 我曾遇到的顶星类似的跑ci加汗下北桥只用了一会就不行了  ~~~

网友:
换IO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