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XU-40投影机插VGA无图像怎样修

楼主(2009-08-04):
换过液晶片无用,不知怎样查,请高手指教.

网友:
哪位传张图那就太感激了.

网友:
1:你要确定开机有光,并且开机有三洋自检的画面
2:VGA数据线要确定插在输入端,而不是输出端;屏幕刷新率要1024*768的模式,进入菜单要注意端口没有锁住
3:也可以用普通DVD作信号源来测试
4:以上没有问题,那就是接口转换板坏了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前三点都是搞过,正常。就是VGA不行。1,2接口都不行。

网友:
查VGA部分.信号转换有问题.

网友:
两路都有问题,那应该重点查查AD转换芯片了。另外,还是先看看信号进了投影机后到底送到哪里了,顺藤摸瓜很快就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什么AD转换呀?是同步IC坏了。

网友(2009-11-06):
VGA接口坏了。
你试AV、S端子输入是否有效?

网友(2010-02-18):
你检查下 VGA口 有的机器有个保护2极管之类的  我碰过几台 保护2极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