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待机电流为0。9处理

楼主(2009-08-04):
IBM R51E,待机电流为0。9,这一般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短路了,0.9A 短路挺严重的。 仔细查一下mos管或电源芯片,

网友:
短路了,,查一下电容吧

网友:
一般这个短路电能只是以热的方式转换掉,所以你看看那个元件比较热,就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先确认是哪个电压对地短路,然后再追踪检查,最后确定故障元件哈!

网友:
短路已经修好了,现在待机电流为0。05,应该算正常了吧,开机电流为1。4左右,但开机不显,这是什么问题呢?测试卡检测不跳变,但是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不跑CPU呀,不过1。4还不亮吗,不跑码,感觉电流高了,可能还有微短。再查查其它各路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其它电路供电都正常,不知道待机电流0。05正常不?

网友:
这个管子,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反阻值都是0。07,这个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帮忙看一下,兄弟们

网友:
待机0.05是正常的 示波器测下波形

网友:
还有没有有思路的帮忙一下

网友:
这个管子,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反阻值都是0。07,这个管有没有问题?   你可以在 G极加反向偏压,在再量D`S极呈二极管性能就正常

网友:
记得应该是R51E吧,是款ATI芯片组的主板,不上BIOS电池是点不亮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电容的可能性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