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b维修一例

楼主(2009-08-04):
华擎p4i4b维修一例,现象内存不过,拆下b1202测量是好的,c   1.3v   顺b查t06,用t04代换c   0.2v,换回t06,怀疑1202不良,用ibm40g硬盘内的a1615代换修复。

网友:
b1202是什么? c   1.3v   ,是什么? 用t04代换c  是什么?1202不良又是什么?

网友:
是电阻还是电容,还是常管

网友:
汗....我也看不懂...解释清楚嘛...

网友:
简单、明了、专业、不懂!

网友:
1202是供电的三极管。给内存的

网友:
呵呵,,你们被LZ的维修过程弄糊涂了,其实也就是把内存的供电三极管更换,,

网友:
越看越晕了,

网友:
这就是最好的灌水办法了

网友:
华擎p4i4b维修一例,现象内存不过,拆下b1202测量是好的,c   1.3v   顺b查t06,用t04代换c   0.2v,换回t06,怀疑1202不良,用ibm40g硬盘内的a1615代换修复。
引用 网友A:

T04是NPN管,T06是PNP管,你这样换当然有问题了

网友:
头都看晕了。还好有好心人解释了一下

网友:
怀疑1202不良,用ibm40g硬盘内的a1615代换修复,说真的看不懂楼主换了什么把主板修好了,希望高手能分析下。

网友:
俺也看懂LZ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不懂,不知道是不是忽悠人的啊

网友(2009-10-25):
内存2。6V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