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时钟芯片.是不是于南桥相同 ```

楼主(2009-08-04):
一块斯巴达克的板子,没有时钟芯片.是不是于南桥相通
  故障表现  通电 有待机电压  接通开关针脚.开机,但是不跑码...过大概10秒CPU供电管子击穿
...怀疑时钟芯片坏.但是找不到`````不知道从何下手.   CPU供电管的输出脚经过电阻(是好的)与 南桥相通```是不是南桥芯片坏掉了?

网友:
没有时钟芯片,可能是集成在NB上,你说的CPU共电管击穿和时钟IC无关系,你把击穿的一厢管子都换掉,有普助IC的话也要更换

网友:
没有别的IC了。  管子全换了.故障依然啊``我都换了7个管子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  要换你就换一对管子。

网友:
没有查不别的地方短路啊```是不是跟   CPU供电芯片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