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DELL630,这次不是显卡问题

楼主(2009-08-04):
上午接到商家的DELL 630,问他什么问题,不知道
,通电试试,可以通电,但没有显示,大小写可以切换,再外接一下,OK。各位看到这里应该知道什么问题了,DELL630的通病---显卡。不管它,拆机再说,把键盘去掉,压显卡,显存,故障还是一样。难道是屏的问题,换个新屏上去,还是一样,只有加焊显卡试试咯,把机子大卸八块,主板整个出来了,再电池接口发现有些腐蚀的地方,不会就是这里出问题了吧,清洗干净后,PQ85和PQ85的脚腐蚀了,更换,再接上屏通电,一切正常了,NND一
手机
真好修
手机

网友:
补充一下,因为当时外界显示,自身的屏不显示,以前碰到显卡问题,屏虽然没有显示,但也有背光,这次没有背光,想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没有图纸,跑了一下线路,PQ83和PQ85到屏的供电模块,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
感觉有点怪怪的 ,这里腐蚀会导致屏无显? 从没遇到过 ,但显卡空焊或显存坏是会导致屏无显

网友:
我也觉得怪,所以跑了一下线路,没有图纸,还是不知为什么

网友:
有图纸吗?有图就贴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电池接口旁边的MOS也能影响显示?

网友:
想不明白,场管坏了,怎么会屏不显示呢?有高手在的话,给分析一下

网友:
5V_3V_1.8V_1.25V_RUN_PWRGD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内存没插好,估计你拆板重插过内存吧?

网友:
有点奇怪,PQ83,PQ85,是3.3V_ALWP两下管才对吧!!

网友:
外接OK了,应该就不会想去动显卡,显存了吧?

网友:
我想是内存吧

网友:
我想因该不是那两个MOS的问题,屏上就两个电压.一个屏电压和高压板的电压,那两个管不因该是给那边供电的,为什么呢,不明白,有图就能看明白了.学习下,....

网友:
我想是内存.你拆机后.肯定把内存也拆了啊.后来再上上去.屏能亮.可能是重插内存.好的吧

网友:
刚刚看了下图纸PQ83 PQ85是产生+3.3V_ALWP的管子

网友:
场管坏了,内接没显示,没见过

网友:
老电脑
我也觉得是内存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