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 250G 硬盘 装不上系统

楼主(2009-08-04):
今天收到客户一希捷250G 硬盘 在DOS下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坏道 进PE也没问题 就是做不上系统 分区做了 各种方法都试了 就是做不进去 什么原因啊 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硬盘

网友:
查查硬盘是否固件门硬盘,如果是刷固件试试,基地里面有,系统盘有没有ACTIVE,最好换个硬盘,看主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用系统盘里的快速分四个区,再装系统看看

网友:
那硬盘可以引吗?你用format格式化(format /s /q c: )这可以做引导 你试试 不行的话用lformat低格下,实在不行对考试试

网友:
很可能是你有分区软件太老了,不支持LBA48,直接用WINDOWS自己来分区试试。

网友:
没辙了,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