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 NC51Q不跑码

楼主(2009-08-04):
联想L NC51Q不跑码,cpu供电1.12V,cpu不上散热器也不发热,等几分钟才有一点热,上cpu负载时cpu供电就是1.5V,上真cpu就只有1.12V,是939的cpu。等待中,期望高手指点思路
cpu
cpu供电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我就是想找个来试,不好找

网友:
温度不对。

网友:
说错了。是电压不对。检查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刚刚找了个U换了还是,看来是电源上出了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U座子空焊了 ·

网友:
北桥虚汗了 焊 下 还有看看是不是雷P的

网友(2009-12-25):
我也有块这个板子。。我做了北桥现在可以开机了。上独显可以。集成显卡不显示。。查了VGA口同步信号电压没有4v的电压。跑线路到了一个u23去了。型号是cmd 0544. cm2009.02qs.手上没这个东东。。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集成电路的事。期待高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