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09-08-04):
我这里有一台明基17的液晶显示器用一下子就白屏是什么问题啊,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解码板供电有问题或有虚焊存在,屏本身有问题或数据线接触不好等

网友:
电源板的电感虚焊和屏板上的MCU的问题居多吧

网友:
供电有问题,造成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