纬创Thurman uma图纸

楼主(2009-08-04):
这是和论坛上已有的不同版本的,论坛上已有的是DELL XPS M1330的图纸,REV:SC DELL:X02的,据说是集显的。这个(REV:-1,DELL:A00)不知道只是不同版本还是。。。,请鉴别了。

纬创 Thurman_uma_-1_a00_70525 DELL.pdf

网友:
Project Code: 91.4C301.001
Merom-4M + Crestline-GM + ICH8-M

网友:
这个是纬创做的DELL1330机型。机种是DT2的 有独立显卡和集成的。机种一般都贴在BIOS和KBC上

网友(2009-09-18):
多谢张老师分享

网友:
碰到过一台用这种板子装的山寨M1330,供电上管击穿了好几处,开机片子也烧了,而且都烧得碳化了,最后直接给换板子了,看来这种板子属廉价设计,保护电路不行,坏就坏的没法修了。而且取消了电源入口的防插反保护设计,上次就碰到一同行插反电源正负极烧废板子。

网友:
做的这么的垃圾啊  怪不了现在的板一坏就要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