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是不是北桥坏了?

楼主(2009-08-04):
接到一块七彩虹C.915PL-L的主板,可以解发上CPU诊断卡一闪一闪的,可能有短路的,目测了一下发现电源12V通向LM358的这根线烧断了,接上后诊断卡还是一闪一闪的,内存有2.5V,CPU上负载有1.13V 时钟0.38复位只有0.02,IDE和PCI的复位电压正常,网卡芯片也拆了,IO也换了,换了RT9245和RT9602还是一样,CPU供电管也测了没有短路的,难到是北桥坏了?

网友:
跑烧毁的线路,测相连的元件或直接更换

网友:
测下内存供电,应该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