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 主板发烫

楼主(2009-08-04):
我现手上有一个P5B的主板,开始是经常不过内存。拔插内存又可以了,经测量内存供电是正常的。后,不法启动也不过内存经加焊NB,现正常。但开机芯片,南桥,北桥都很烫。但能开机也能进系统使用。。。。是什么引起这几个芯片发烫呢。。。特别是开机芯片烫手。

网友:
说明桥缺少工作电压。缺少工作条件。!查查电压吧!

网友:
但目前一直可以正常操作呀,就是主板太热了。BIOS也刷到最新了温度还是一样。(小机箱)。。不过,不管是小机箱大机箱。华硕的板专门的启动芯片和SB,NB不能太热呀。怪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