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高压包代换一例

楼主(2009-08-04):
故障:开机指示灯可以控制,但是屏幕不显示。
检修:拆开机器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用通用版测试屏是正常的,检测oe信号也是正常的,拔掉屏线后测试还是不能白屏,感觉高压板问题最大,本来想找个高压条代换上去好了,结果后面的铁壳太小了,手头的高压条都装不上,只好尝试修下高压板了,这个板的高压部分很简单,一个变压器,一个推动管,还有一些外围出零件的,检查mos没有短路的,感觉高压包出问题最大,测量2个高压线圈一组为1.387k另一组是1.398k的,应该是高压包问题了,这个高压包是连体的,手头没有这个,考虑工作电压大概15v左右,于是想用一般通用高压板的高压包来代换的,装好,飞线,终于显示,但是感觉有什么烧焦的味道,仔细找了下,原来设计的2个高压端有个电阻连接,于是把这个电阻去掉,继续通电试机,10分钟后摸下高压包,mos管等高热元件,都发热不大,装机,维修完成。
注意,红圈的电阻要去掉

网友:
高手,实修出来的高手,比说出来的高手更令人信服

网友:
精神可嘉,可是这种常用配件你怎么不备一些呢?

网友:
不错啊!方法很实用的。谢谢分享!

网友:
妖!
用着样的方法也行啊!佩服!
我以前都是改上去的!我把高压条放在外面刚够好
但现在应该能省不少成本了!
谢谢你!楼主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基本上90%的高压供电都是12--15V之间吧,所以,这个电压是否相同应该不是高压线圈是否可以代换的标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的经验一例...

网友:
你代换的那两个高压包是并联还是串

网友:
oe是什么信号呀

网友:
阿林 这个线圈我也是刚换 这个很爱坏

网友:
阿林兄,我都是直接改个板子,很快,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高压供电都是12--15V之间 。所以,这个电压是否相同应该不是高压线圈是否可以代换的标准。
这种方法是不可去的。是用不了多久的。一般开关变压器型号不同 电压相同  是不可以代换的  因为变压器参数不同,和线圈砸数也不一样  所以最好还原型号的变压器   你在电路图上去看 不能代换的元件  一般都有个感叹号标识  是叫你注意的意思。

网友:
精神可嘉,可是这种常用配件你怎么不备一些呢

网友:
果然够雷人.哈哈.顶你一下.一般都是换高压板.这种一体包卖的也多.

网友:
回楼上的几个问题的,这个包我没有备,好像价格也不便宜,要30-40之间的,比通用版还贵,高压包是并联的,串联会引起保护的,我也想直接改个条子,但是手头最小的德高压条比铁壳还长了点,实在是很麻烦,线圈都是工作在pwm状态的,所以问题不大,实际测试工作在50k左右,线圈上的电压大概是7v,应该代换问题不大的,当然那个朋友有便宜的包请说下,如果很便宜的话是可以考虑买一些回来备用特别是当客户面修的可以多要点钱,但是价格太搞了是不用考虑 了,这边市场疯了,竞争太激烈,工具我舍得投入,材料我的控制

网友:
佩服啊。师傅们。

网友:
猛。学习。高压包并联,为什么要去掉电阻啊?

网友:
高压包是可以换的一般来说灯管的工作电压都在450~1000v只要满足灯管电压就可以了,就是要看初级线圈这边的供电大小,次级这边不用考虑

网友:
恩,我现在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病况,也是三星的,差不多的病,看来只有去买一个高压板来换了

网友:
呵呵 这样管不多长时间的 最多两三个月 我试过的

网友:
前几天刚修了一台943,没有高压包,只好换整块电路版,好划不来。

网友:
直接加通用高压条行不?这高压条供电都是15V啊,通用高压条供电不是12V吗?接上去不烧了?

网友:
高压包是可以换的一般来说灯管的工作电压都在450~1000v只要满足灯管电压就可以了,就是要看初级线圈这边的供电大小,次级这边不用考虑
引用 网友A:

\我同意这种说法,比较贴近灯管的工作原理

网友:
淘宝上买块原装板,也就三四十块钱. 这样改, 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