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00-M2 上不上内存都C1

楼主(2009-08-04):
精英K8M800-M2,754的板子,客户送来时就是上电00-C1停着不动了,点RESET又是00-C1,刷过BIOS,加焊过南北桥,CPU座,换过IO,打过内存槽阻值正常,怎么修故障就是一点变化都没有,
cpu

网友:
你好像没修电压啊?电压是多少?754的CPU也注意下

网友:
忘说了,各电压测试正常,U换过,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从精英的网站上下载的,下了两个版本,试了结果都是一样的

网友:
复位 和时钟 有没试过呀

网友:
也有楼主问题的板。。。关注一下

网友:
仔细看槽里用镊子刮之 换兼容内存 插显卡测

网友:
集成板,点复位键是有反应的,时钟没工具,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