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至用,才是关键,学而不思,殆矣!

楼主(2009-08-04):
最近发现远程学员在群里问,“谢哥,富士通15寸的正负极接错,现在点不亮了,要怎么修,驱动板跟高压都挂了。”讲课的时候肯定讲过的,似乎很多人没注意吧。如果有人真的对300V电路不太了解,我发一个基本的理解。以UC3842为例。只说说脚位。
这是一个八脚的IC,其中,一般维修出问题的只有三四个脚位,查相关电路就能找到问题所在。
1:IC的7脚是启动脚,由300串联一到两个电阻下来,给IC一个启动供电。16V以上就能启动了。
2:持续供电,也是接在7脚上的。供电是由次极绕组感应的电流,再经二极管,电容整流得来的12V
3:稳压反馈电路,接在2脚上,这里有的电路设计中可能有光耦和TL431,配合来实现稳压反馈。
4:5脚是接地的。
5:第6脚是驱动脉冲输出,控制开关管的导通,截止。实现初级线圈上的电流感应,一通一断。次极感应出来交流电压。初级与次极是断开的,次极就称为冷地,初极的地为热地。
6:1和2脚是一个对比电压端。
7:4脚8脚,一般很少坏的,接的是行频自同步。
8:3脚是电流检测,接开关管D极。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这是我对UC3842的理解,不对的请大家指正一下。

网友:
如果再有图纸 会收到事半功倍的的效果

网友:
无图看不明
加个电路图就更好了

网友:
大家觉得什么图才算是清楚?300V电路的图?

网友(2009-10-06):
回复 网友A:

虫兄给加个电路图吧,这样不懂的人会更明白点。

网友:
不知所云!!!!!直接說是3842電源芯片的應用電路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