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08-04):
有一个板子上假负载有复位.一上CPU复位灯常亮.,换了好几个CPU都是一样的.IDE第一脚的复位有5.7V!是咋个回事?请教一下,上假负载时测得电压都正常.CPU工作电压.时钟.复位.内存2.8V.上拉1.35V.内存有点偏高.显卡1.6V.南桥待机有了.上CPU后.有进电压.而且控制极只有0.01V.没电压出.但是上假负载测的电压都正常的.不解.知道的说一下.在线等

网友:
上假负载有电压,上真U无电压,换个电源IC

网友:
初步怀疑应该是MOS管控制级接的电源IC问题.各位路过的发表一下见意.刚开始怀疑U是不是上大了.因为U过大也会有这种情况.换了几个后.还是这样的.

网友:
什么样的板子啊。

网友:
CPU座,南北桥,,,,

网友:
个人认为CPU假负载与实际的CPU还是差距蛮大的,我都吃过这方面的亏,烧过CPU。既然“控制极只有0.01V”,问题就应该在这个地方了,可能是使能控制电压不够,导致没有输出电压;也可能是芯片坏

网友:
原来这块板子是不支持2。6的U。上大了U也会无复位。试了几个U都是2。6和2。4的。希望各位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呵 走了弯路记忆就深刻了 也没什么嘛 下次就心中有数了 ~~

网友:
我用的U是2。0的,较通用。

网友:
LZ你在耍大家 吧! 你不是说换了几个CPU的列!不可能都是换的CD的吧!

网友:
刚开始是怀疑U坏的撒。后来找别人拿了一个2.0的U。上了以后跑码OK

网友:
楼主下次说故障现象时最好把主板型号和芯片组说下
这样才有利于大家帮忙分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