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郁闷,三张板才修了一张,修好的只是小问题

楼主(2009-08-04):
今天要修三片板,一片拓嘉的865板不上电,换了一片拆机的IO后能点亮,不定时关机,排查了很久,感觉问题还在IO上,手上没这个IO了,还客户了。
第二片精英的K8M800-M2,上电跑00-C1,内存供电正常,内存对地值正常,南北桥,CPU座焊过,IO换过,BIOS换块刷过。到头故障一点变化都没有,CPU也换过,只有一把风枪,怀疑还是U座没焊好。
最后一片是845的板子,上电无复位不跑码,测各组电压正常,考虑845板时间较长,电压正常有可能是时钟问题,用手碰32。768,果然跑码了,换32。768还是一样,从坏板上拆了两个谐振电容换上后故障解决。上机进系统正常,总算修好了一片。可怜我的一天就修了一片板。

网友:
LZ就一个风枪作为修板工具吗?我目前就一个塑料焊枪#83一个10块钱的诊断卡。正考虑买什么工具呢。本人业余的。就是爱好。

网友:
我也是不是专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