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显卡晶振的疑惑?把显卡搞花屏了

楼主(2009-08-04):
测显卡晶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显卡晶振任意一脚,一接触显示器就黑了,松开就好了,而且还把一块小影霸5200的显卡搞花屏了
显卡

网友:
测显卡晶振,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显卡晶振任意一脚,一接触显示器就黑了,松开就好了,而且还把一块小影霸5200的显卡搞花屏了
好了怎么还花,我也测试过没遇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静电问题。

网友:
不知道啊,我昨天测试了几块都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用错档了?

网友:
没有啊,用的是20V直流档啊

网友:
好的显卡 测他干嘛 啊,估计是静电或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静电的关系吧.

网友:
是的,我测过一次也是把卡测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