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不过

楼主(2009-08-04):
有一板子.上U跑代码02,测U出来的电压1.45V.正常.内存和显卡都正常.上假负载测得U的工作电压有2.1V.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内存.显卡都正常.请问接下来应该着重检查哪个部位?谢谢

网友:
BIOS刷下看看呀。

网友:
最好能说清板子什么型号就好了。这样更能帮助你。

网友:
BIOS,南北桥,,,

网友:
这板子是个杂牌的.今天晚上再测.开机跑码又是42.再跑又是02了.各电压都正常.摸到网卡芯片的时.放在上面3-5秒左右发烫.网卡芯片有问题会不会导致跑02或42,假如有独立网卡.是不是只要把板上的网卡下掉就行了.(只下一个网卡芯片吗?看到的兄弟说一下.在线等

网友:
如果主板是集成网卡,把集成网卡拆了,再看诊断卡跑什么。

网友:
杀掉集成网卡吧

网友:
杀掉集成网卡吧  只能从简单的入手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杀掉集成网卡芯片.进入系统.一切OK.多谢各位的意见!!!不知道咋个编辑已解决的问题.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