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DD怎么册除硬盘

楼主(2009-08-04):
我想用HMDD。把前面的20%册了。。因为有坏道修不了。。

网友:
MHDD只能修G表类坏道,而且使用HPA容量截取命令只能屏蔽后面的,不能去掉前面的(楼主错别字太多了,字不达意)

网友:
这种情况要用 PQ 来工作,先重新分区(或者把你想要的分区重新规划),把你要的 20% 作为一个未知格式,也就是选择格式化的格式,这样就能起到前面的 20%不用读取到,后面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
用Pq把前面的隐藏了。。后面的分了区装不了系统啊。

网友(2009-09-14):
用pc3000修坏道

网友:
对,最好的就是用PC3000进行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