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28 主板PS/2键盘不能用,求救

楼主(2009-08-04):
MS-6728 主板PS/2键盘不能用,求救
接口电容拆了,还不行,
5V  供电正常,DATA CLK 二个脚都有5V的,对地的阻值一样,都是5.5K
鼠标跟键盘四个信号跑直通I/O的,I/O原来是W83627THF
换了一个W83627THG 结果一样,键盘不能用,
USB键盘能用的,
BIOS写过了,无效,南桥坏了吗?

网友:
难修的就不要费那功夫了,直接买个usb的键盘用就可以了。实用划算。

网友:
我估计没有那么麻烦,你从最简单的思路想一下。另外有没有什么跳线之类的

网友:
它要经过4个L的,你把4个L都换了,还有一个排阻也把它换了

网友:
换个键盘口看看

网友:
南桥损坏了,,,,,,

网友:
接口坏了,换了就好了,没想到

网友:
接口换掉,我修了好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