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N03就是你了。呵呵。。

楼主(2009-08-04):
今天修到一块板子。主板点不亮 没有复位。平时最烦修没有复位的板子喽。呵呵。主板是华硕主板型号如下:P4BP-MX/S图如下。拿来后先查了下CPU供电电路。 以防万一烧U。。CPU核心电压1。7复位正常时钟也正常。以平常经验迅速查了下内存供电电路。北桥供电。发现都正常。因为我们修板。都是先修供电再修。复位时钟。后来查到南桥发现南桥异热。有点不正常。后来发现在南桥旁边有个管子供电不正常。输入10点几V。D 极才2点几V。没有输出。肯定不正常了先换下再说如果。一个15N03的管子。找了个60N03的代了一下。 码跑的飞快。呵呵。我估计可能是那个管子短路了才造成南桥发热。): 主板上的所有复位信号主要由南桥产生的。呵呵。以后大家修板时要细心点。

网友:
那个是给VDDQ共电的,SB发烫很多都是他引起,

网友:
D=2.5V左右,10V的不是输入,那个应该是G控制极,S输出0V,典型!维修常见的,没什么奇怪的啊

网友:
这发的都是什么啊!这样也发上来啊!那我不就可以出书了吗?

网友:
修出板子当然兴奋了  发发也可以   SB缺少供电 就会烫 控制级有电压输出没有可能是管子问题 也可能是后级电路短路  这个板子收多少钱了?

网友:
输入脚10点几伏 D级才2v 输出ov搞错了把 呵呵

网友:
所以说 触发的时候一定要吧手放桥上····    以免1.5不正常把SB挂了 ·

网友:
我的还档在开机画面上那,找了很多例子,都不行

网友:
专业修板的就是不一样,我还要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