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53j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9-08-04):
开机不显示。待机电流为0.03a 开机后电流.跳到0.05a又跳回0.04a 。在关就关不了机必须拔电源才能关机

测得5v为5.1v 3.3v 为3.39v。。。

测各个电感都正常。没有对地短路的。。。。。。。。。。。。。不知哪位兄弟有修过。谢谢。求各位高手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max8632e 旁边有个5上脚的管子有点汤开机时。。上面标号是:L2AA。不知敢不敢拆这个零件。。

网友:
你看一下测试卡跑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