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后置音频接口没声音

楼主(2009-08-04):
有一次我的主板不小心使CPU风扇接口短接了一下,烧断了一根接CPU风扇接口的正极线,从此以后后置音频接口就没声了,机箱前的好使.请部是那儿的问题

网友:
风扇供电12V,声卡的供电也需要12V转换。可能短路使声卡的供电不正常了,保险什么的坏了。也可能是把电容击穿了

网友:
后置音频接口没声    机箱前的好使
接口或与声卡处理芯片间的原件之间   有问题吧?

楼上的朋友,声卡供电要是不正常的话,前面的也不能用啊.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的PCB烧断了一根,风扇和声卡都用12V这路供电的,声卡是12V经7805转5V供电的,你烧断的后面估计就是声卡的7805,
找到断的地方,飞线就可以了,这根线的铜箔比较宽,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