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笔记本的问题

楼主(2009-08-04):
一台清华同方笔记本开机不显示  电流表跑0.8A然后掉到0.45A  一直停在这  我关机把内存拔掉   还是这个样子  用手摸显卡有温度  CPU和北桥没温度  量CPU供电电感有1.7V电压   一般为什么问题  请大家帮个忙   谢谢

网友:
请提供你要修本的具体型号,描述要尽量的详细,不然大家无法给你分析问题的。先确保主板上所有的电压都正常,然后查复位、FSB、DMI等等,好多问题都会导致主板点不亮,不是一言两句就能说的清楚,都需要慢慢的量的,故障点往往都是量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