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修过ZIPPY GIN-6350P型开关电源,辅助电源用的是TOP233Y

楼主(2009-08-04):
接修一台服务器用的ZIPPY GIN-6350P,是细长型的热插拨的电源,拆机发现有3只1000UF鼓包,更换后,发现其+5VSB仅有3.3V,+12VSB只有9V,辅助电源用的是TOP233Y,测量其外围元件无问题,就是输出电压低.它的各脚电压分别为:1(C)5.6V,2(M)2.5V,3(S)/4(F)接地,5(D)300V.

光藕输出极上端为8.8V,下端为5.6V

输入极电压为3V和2.4V,

在TOP233Y附近有一个7818三端稳压,测其输入和输出端电压均为12V左右,好像不太正常,但是又无从查起.

因为是双面板,而且元件特别紧密,根本没法把元件一一拆下更换,只是在路测量着基本正常,不知哪位老师修过此电源的相应问题,是不是这种情况属于正常,它是不是处于低功耗状态,受一个信号触发,才启动呢?

HG2-HP2-PSM-PSL SERIES MANUAL(Chinese).pdf

网友:
老大HG2没图啊?

网友:
经测试发现,当+300V降至100多V时,+5VSB输出渐至正常值,真是奇怪,难道真是TOP233Y有问题吗?

网友:
没图呀,要是有图就没这么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