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经常不显示桌面

楼主(2009-08-04):
去给客户装系统 ,那家的电脑不显示桌面。刚装好系统机器是好的,过两天就不显示桌面了,经常这样子,进入任务管理器中也调不出EXPLORER这个程序,提示程序出错,用卡巴杀毒也没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你这个硬盘肯定是中毒了,中在哪呢,中在D盘,E盘。装完系统后,你再次进入D盘的时候,激活了D盘的自动运行 autorun.inf ,自启动病毒,然后感染,这样会无线循环的,建议重装的时候先用Win pe把非 C盘的的 autorun.inf 等一些可以程序文件删除,再重装。

网友:
这是中毒的后遗症,用windows清理助手清理一下也许会好。我前天碰到过一次和楼主一样的问题,用360和顽固木马专杀都不管用,在崩溃的边缘下载了一个清理助手就OK了。

网友:
在任务管理器 文件 新建任务 输入 explorer.exe调出来 就是中毒了

网友:
硬盘全盘格式,然后重装系统就OK了。最好换一张盘重装

贝贝 -2

网友:
感谢二楼和三楼,全盘格掉是下策,高手都不那么做的

网友:
重新安装完系统后,除了C盘之外不打开任意的一个盘,然后进入安全模式,打开所有的分区,将分区内的autorun.inf 文件找出并彻底删除,并及时的安装杀毒软件,避免再次的中招!!

网友:
中病毒了,Windows清理助手效果不错。

网友(2011-09-29):
病毒不在c盘

网友:
低格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直接重新分区,再装系统比较简单吧。

网友:
嘎郁闷的啊

网友:
不行就重装吧,这种一般都不好弄的。

网友:
系统重新安装好之后,最好打开其它盘的时候先使用右键里的打开,观察下进程是否有非正常的进程,或者直接装好杀毒软件进行全盘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