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EC工程师写的上电时序

楼主(2009-08-04):
What’s Power Sequence ?

Power Sequence 是指HW Device上电的顺序,它的大致顺序如下:
1)    ALWAYS
2)    SUS_ON
3)    DIMM_ON
4)    RUN_ON
5)    VR_ON

      这基本上是NB工作需要的所有POWER。插入AC或者DC后,机器内部的开启的电为ALWAYS电,主要用以保证EC的正常运行;系统正常工作进入SO以后,所有的Power都开启。完整的过程其实是这样的:AC或者DC插入以后,EC Reset开始跑code,用户按下Power Switch时,EC拉SUS_ON送给一颗POWER IC,+3VSUS,+5VSUS起来后,POWER IC回EC SUS_OK。接下来EC发给南桥一个称为‘RSMRST#’的信号。这时候南桥的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并等待开机信号。这时候的南桥并没有打开全部电源,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功能可用,比如供检测开机信号的PWRBTN#信号。, V! x2 N. x0 Q9 P在用户按下Power键的时候,EC检测到一个中断,然后duplicate一个开机信号(PWRBTN#)给南桥,南桥收到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SLP_S5#,SLP_S4#,SLP_S3#信号,开启了所有的POWER,在V_CORE电起来后,IC会发送ALLSYSPWOK信号给EC这信号表明外围电源正常开启。南桥会发出PCI RST#信号到PCI总线,于是总线上的设备都被初始化(包括北桥),然后CPU RST#信号送出,HOST正式接手并开始工作。/至此,上电时序完成。

Why Power Sequence ?

I.      Why need sequence?(个人猜测,欢迎指教J)
      为什么需要Power Sequence呢?没有Power Sequence直接把所有的电压都供上可以开机吗?答案是YES。直接上电开机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没有办法达成省电的功能;另外S3/S4,Long Run也会有问题。系统计入待机的时候(S3),机器内部的电只有SUS&DIMM电,主要是提供DDR的电压,以保证RAM内部的资料不丢失(S3 是将数据Store to Ram,在Resume之后OS从RAM中获得数据,所以DDR的电一定要留着),而S4和关机(S5)的电是一样的,都是Always电(当AC在的时候其实SUS电要留着,目的是加速Resume或者Power On的速度)。

II.      S4和S5共用一个信号?
    做过EC的同志可能会发现,线路图上S4,S5的信号只会有一个。根据我们的使用经验S4和S5有很大的差异。原因其实是因为S4,S5都只有ALWAYS电,从EC的角度,根本没有必要区分S4,S5所以南桥只有一个信号拉到EC。

网友:
这资料好,看高手们写的案例涉及到英文的基本上都半懂不懂的......慢慢学吧

网友:
还想请问下 EC工程师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EC嵌入式处理器,学过笔记本的应该知道,就是负责EC/bios软硬件开发的工程师

网友:
发文章的时候最好附上英文原版.谢谢.

网友:
高手(EC工程师)请教下:V! x2 N. x0 Q9 P 是什么意思呀,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时笔误!(复制粘贴过程中的)

网友:
前面那段应该不是楼主的所做吧  既然是原创区
我觉得楼主不应该到这里面来发。

网友:
这基本上是NB工作需要的所有POWER|?请问一下这里是NB还是SB,NB应该是北桥的缩写。SB是南桥的缩写

网友:
应该是南桥  SB吧,这是什么机器的时序啊!同时这些是什么意思: 可以说的详细些吗?

1)    ALWAYS
2)    SUS_ON"
3)    DIMM_ON
4)    RUN_ON
5)    VR_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来讲下
always电,楼主已讲到了,它是EC也就是embed control的缩写,通俗的说法就是KBC的基本供电电压,一般有3.3Valways和5Valways 2种,这种电压,只要你一插入adapter 或者battery,就会存在!
SUS_ON电,全称是suspend ON点,一般的说,我们按下power key之后(50MS),KBC就会发出该信号给POWER ic,这个POWER IC的工作条件正常的话,就会产生3.3 Vsus 和5V sus,这2个点在笔记本是很重要的,通过一点开关MOS管,我们很容易得到RUN电,而这个开关MOS的打开就好似由RUN_ON控制的
DIMM_ON也是KBC发出的signal !是使1.8VDIMM信号产生的前提!

网友(2010-03-12):
ec工程师有点小强的

网友(2010-07-04):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笔记本开机时序里面的硬启动啊

网友(2011-09-11):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大,不够详细,初学者容易头晕

欧阳老师可否有详细的资料供初学者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