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8135台式万用表结构

楼主(2009-08-04):
用的是7107做A/D和手持表的7106是一样的,只是一个用数码管,一个用液晶屏。这种表国内也仿制过,浙江有一家,还有江苏的,不过性能和品质还是和固纬相差很远,8135是三位半的,而且是手动换档,新表的价格在1700左右,由固纬的苏州分厂生产。这个表电子厂用的最多,最大的特点因该是不用电池。别的请看图。有两是8145的

网友:
好大的万用表啊,太牛B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表不都这么大吗?

树叉版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HAKKO 951   和HAKK0942哪个更好些?  还有我看威乐焊台结构也很简单,甚至是简陋!真的有意志说的那么好吗?谢谢

网友:
其实ERSA焊台不错,除去价钱和头子不太好搞……

网友:
951和942差不多,我用942,951没用过,相对942是铁壳的,而951是塑料外壳,变压器942做的更保手一点,留的功率余量更大一点,两个手柄通用的。白光的产品优势在配件好买。
而威乐的主品,性能也很不错,比如德意志的胜利用的WSP-81,主机功率95W,手柄功率80W,而且WSP-81是在德国生产的输入电压都是230V,不象白光多是100V的,要加变压器。威乐的东西就是配件麻杂一点,还有就是手柄接口问题多,性能上WSP-81要比942强。
别的论坛里有很多提到过,多翻翻老贴吧。

网友(2009-09-03):
8135用电池的话! 估计电池一般人消耗不起!

网友:
说句看法,版主莫怪!
手动档的3位半台表属于淘汰产品,自己掏腰包就千万不要再下手.
台表要不是高精度就要高速度.

网友:
这种表就是生产线上用的,唯一的优点就是不用电池,就是为了方便嘛,高精度的表我也发过一些,比如安捷伦的34401,价格在哪里,还有HP3478A,这可能算是最便宜的五位半了。不过电压只能达到300V,好的也有F45,贵哦。

网友(2010-01-30):
8135几十元收了一台,还没有校准。

网友:
100多,这种表我认为开店是很合适的,不用电池,维修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