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US7300le问题

楼主(2009-08-04):
此卡能自检通过,但是黑屏不亮,GPU电压为1.22V,显存电1.82V
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18
原来板上有个W2R   PNP(在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管坏了我换了个8550上去,没换8550的时候GPU电压是1.20V
本来想把电源管理芯片换掉,但是我这里找不到,不知道有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吗?
还有就是7300LE的供电是1.2V吗?
7600GT的核心电压是1.32V,我想GF7系的核心电压因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RT9218 主板上有,显卡很少

网友:
GPU电压高小小.电压是1.1V 显存电压就要看什么牌子和频率或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