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04):
有块GIA主板开机有报警声,内存重新插后可以开机,但15n03那两块管子,温度都很高,换后还是一样,现在加上内存有时也开不了机,请问是不是有哪个块子,短路引起的,跟内存供电那个块子,温度也高,换后也一样,CPU是CD2。8775的,内存DDR400/512M,请求高手们帮助
开不了机

网友:
先量一下内存的电压和上拉电压,不测量怎么知道那的问题

网友:
换条内存槽在测试

网友:
换控制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