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会修板(求高手)

楼主(2009-08-04):
有块技嘉主板
插电源点不亮,拔掉12V,按紧插头,会自动上电,但关不了。南桥发烫厉害,桥做过,故障没解决。
下午给其他人修上了CPU假负载,拔掉12V强行通电,但诊断卡一亮一灭的,人家说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按之前说可能是12V短路,但现在没插12V)。故障又没解决,来论坛看看 有没高手指点一下?
还要换桥?

网友:
是不是需要换桥我不知道,但是有些主板的小插头的12V和24针插头的12V是相通的,请注意。检查桥是否短路最好的办法是打AD线的阻值而不是换桥,请先仔细检查一下桥是否真的有问题再考虑换桥的事吧,有好多时候供电问题,比如1.5V短路也能引起桥剧烈发烫的。

网友:
谢谢楼上详细的回答,回头按你的方法试一试。

网友:
12V直通CPU了吧?查下供电管

网友:
大哥,下次发贴看下版块,这是笔记本讨论区``

网友:
搞掉CPU供电上管,12V不短了 现在一点上还是自动上电,关不了机,我想这是南桥的问题,但用手触摸了一下板子,发现给AGP供电的MOS超级烫手,我想是北桥也有问题,
因为这两个桥都让人给重新搞过
量了一下北桥的电容有短路的。
量南桥的好像基本上正常。

网友:
应该是北桥击穿导致MOG管负载过大引起过热
你量一下现在的AGP供电1.5V肯定不正常

网友:
是啊  不正常的 是3V多
这个板子没多大修头了。重新做过一下两个桥玩玩,就当练练手。

网友:
我晕了!有的管子那里是只有 12V 3V 3V。正常的啊!一般1。5V不正常是变低

网友:
楼上 我的手被那管子给烫起个泡了  正常?

网友:
是1.5V供电问题,换那个MOS管,还烫再换桥就可以了,闪一般是I/O问题

网友:
换MOS管后 还是一样的烫 肯定是之前的CPU供电场管烧毁导致北桥击穿。
放在那里没有修了
留给有空的时候玩吧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