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54 REV2.1主板故障,报警系统风扇无法检测.

楼主(2009-08-05):
今天买了了块V星为HP代工的主板MS-7254.装上后开机报警:SYETEM FAN CAN NOT BE DETECTED."现在装上一个3脚的系统风扇还是一样,开机一下子就自动关机了,连BIOS也不能进入,请教高手该怎么解决????

网友:
找个线一样的风扇装。。

网友:
之前笔记本也改过一个。4线的。没有找到,上了个2线的。怎么给另两脚拉电压都开机要报下错,要按下F1才能过。。小弟不才。不知道有没人解决过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鸟板挑风扇的 找好风扇或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