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弄了给一台IBM R61做了一台高难度的手术~!

楼主(2009-08-05):
R61的机器想必大家很熟悉了,大家应该也有很多经验要谈吧,,
最近我弄了一台,应该算是比较高难度的了,成功了一半,手术后遗症现在还处半瘫痪~!
是这样的:拿到手的机器一接电源是大电流的,有很烧焦味,拆开机机器,发现在VCC1R8M的两个上下管的电容烧糊了,,,面目全非~!旁边一带也黑一大片~!应该是VIN20电容击穿烧了~!(那时没有拍照就直接清理了,不然可以让大家欣赏一下了)VIN20,VCC3M 和VCC1R8M 是对地的!
清理的时候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已经烧到主板三四层了,没办法洞是越刮越大!越来越深,还是短路,真是麻烦啊,后来把VCC3M和,VCC1R8M的上下管拆了,继续刮!一边刮一边洗,慢慢的干净了,主板的层次也很分明了,可是已经是一个大坑了~!如后图~!
轻轻的把主板的层次分开,量VIN20,也就是Q43的S端,不短路了,但量VCC3M 和VCC1R8M 是对地的,晕了!以为没有清理到呢, 看着若大一洞,汗珠都流了!~,,把两个电感拿掉,发现是后级短路~!懒得查了,直接烧~!最后确定是南桥坏,,VCC1R8M后的滤波电容击穿!拆电容,VCC1R8M不短路了,,但是南桥就不好搞了,把板干燥了一天才敢动,,还好,拆下时主板完好无损!量VCC3M真的不短路了~!
把电感,电容,上下管装上,直接通电,,电流马上是230MA了,吓死我了,以为还是短路!试了几下,确定不是短路电流,而是上电的电流。量3M 5M 1.8M 1.5V 都正常了,还有几个电压没打开(显卡的电压,北桥的1.25  还有1.05),我分析了一下,这些电压应该是有南桥的时候才能打开的,,于是把挖开的洞搞上绿油,晒干,,把南桥装上,,嘿嘿,,一切正常,除了VCOER其他都正常了,  上U,,,哈哈,电流跳到0.8A,跑码咯,(2A  38,出来咯)!!!接屏,,,熟悉的IBM出来了,,!后面有图~!
迫不及待的装机了,,当装上硬盘试的时候,发现不对,,竟然报错2100  硬盘错误!拆出来量才发现,硬盘几根数据线在挖洞的时候断了,,飞上线,以为得了,高兴的试了,得到的还是扫兴的结果~,没有一模一样的点图,很难找出哪些信号又断线了,,,看来后遗症难搞啊,刷了BIOS还是不行,时钟什么的正常用,大家给点建议吧,那么亲苦做了那么大工程,得到的是打击的结果~!

网友:
LZ你的图呢。

网友:
难搞了。兄弟。

网友:
LZ真厉害,,死马当活马了

网友:
厉害这样也搞啊,时间太长了

网友:
LZ太强了吧!
这样了都能修啊?

网友:
R61串口的硬盘,就四根线吧,剩下的就是5V供电。一般像这样的短路烧PCB的,只要烧到第二层的我就不搞了,直接叫客户换板,即使修到可以上电,还是有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好了也不稳定,万一返修是个麻烦事。成功率又低。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你真的是高手中的高手,我估计此机一定是楼主自己的机器吧,如果是客户的,那就大了

网友:
LZ修板真有耐性,顶一个!!

网友:
SATA只是两组差分线而已。这四条线可以参考T61的图纸来飞吧。。。ps:板子修成这样子,能用多久啊 -_-!

网友:
看看硬盘的四条线是否正常,还有到硬盘的3V,5V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厉害  就怕修好了 也不会太稳定啊

网友:
就怕不稳定,会更麻烦的

网友:
上次碰到个发霉的,发到南桥下面去了。挖了一下,深不见底,焊点一点都见不到。就不搞了,,

网友:
想传个图给大家欣赏,又上传不了,郁闷

网友:
楼主换估计换主板是选择的最后方法了

网友:
楼主真高人啊!板子修道这个地步,我觉得收多少费用已经不是问题了,硬盘接口只能是和主板断开再飞线了。可以参考T61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续改啊,用U盘或移动硬盘改

网友:
直接飞线了,反正只有七八根线,有些IBM上的HDD报错击F1就会O噢!!

网友:
LZ真厉害 换估计换主板是选择的最后方法了

网友:
楼主上点图啊,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继续改啊,用U盘或移动硬盘改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先!同意楼上的!大工程放弃了可惜了

网友:
兄弟啊,辛苦了!!
从维修角度来说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要么换板;
1、花费的时间太多了,毕竟是修机器赚钱,不核算的。
2、就算修好了,可能也会因为连线问题,用不了很长时间的(我修过一台联想机器)
因为那个洞和连线处理得不好,经常出问题,客户经常找麻烦,太没意思了。

网友:
楼主的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串口线不是你有接上就能行的,就算你全接好也很可能认不到的。

网友:
楼主真有功夫.历害呀..这样的板还能搞亮..

网友:
这样修不划算呀!

网友:
都烧成那样了你还搞啊 换我不搞的

网友:
佩服啊 强人也

网友:
这样的板也能修?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