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 Ver:2.0 上显卡不加电的故障~~

楼主(2009-08-05):
一块V星6580的主板,不上显卡加电正常,跑至找显卡,插上显卡,点触发排针无反应,拔显卡时却自动上电,MS-5在显卡卡子底下,很隐蔽,不好换,所以想先问清楚故障再动~~~谢谢了
自动上电

网友:
请有经验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不是先找MS-5一般不是它的事,你先找一下AGP旁边的几个三极管供电正常不,
一般是有一个三极管坏了。是一个很少的好像是702吧!
我有修过一片V星的,也是和你的一样。

网友:
检查显卡和桥芯片

网友:
显卡是不是好的?如果显卡短路呢?

网友:
显卡一定是好的,试过多块,并且显卡也在别的板子上测过,另外主板供电一切正常,否则,不插显卡也不可能跑码到找显卡的~~~
明天按3楼的说法试一下,谢谢

网友:
确定一下您所上的显卡是否与板子匹配。。。估计多半都是这个问题,A2脚是一个检测脚,当你插错显卡板子就保护动作了
有图为证

网友:
有线路图就是好办事,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