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黑屏

楼主(2009-08-05):
50元收了一台IBM T21,出现0175故障。不过自己搞好了,现在的问题是,机子开一会儿就,就黑屏,机子都无反映,强行关机也不行,只能拔电源,有那个行家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那拔掉电源后再开机,是否现象一样呢?另外,50元?太便宜了吧!

网友:
这种现象之类大把,你自己先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