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开机有一层黄膜似的!

楼主(2009-08-05):
我的显示器,开机就好像有一层黄膜似的,整个发黄呀,拍一下就好了,一会又不行了,那里的问题呀?
显示器

网友:
这叫偏色,准确的说是偏黄色。“拍一下就好了,一会又不行了”这类故障一般在彩管尾板上,视放IC引脚虚焊造成的或管座接触不好。

网友:
多半是显像管尾板上的问题。拆开机壳,把尾板上发热量大的三极管,特别是管黄色的三极管的脚补焊一下,可能会好。

网友:
应该是尾板虚焊 ,你补焊是吧黄色那那也部下啊

网友:
二楼正解。拍拍能好,一般虚焊的情况了。视频板上查查。主板上相关电路也要补焊。

网友:
一般是视放板虚焊,再就是视放稳压块坏掉了 如果坏掉请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偏色,缺少兰色了,可能信号线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