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S20进水后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楼主(2009-08-05):
昨天客户拿过来一台白色的清华同方S20笔记本  说是进水 二话不说拆了笔记本先把进水部位清理干净  (CPU附近也在供电附近) 然后接点 居然能正常开机了 反复测试了10几次 都正常 以为好了 准备装起来 装到一半的时候 我想还是再测一下 接上电 没想到又开不起来了 待机电流从0.03掉到0.02 电源指示灯灭 (电流在0.03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是会亮的) 于是又拆机 怀疑还有还没有彻底清理干净 就用吹风机吹了几分钟 测试 又可以开机了 这次我没有装起来 而是不接点光板放在那里 大约10分钟 再接点测试 故障依旧 电流还是从0.03掉到0.02然后指示灯灭 反复测试后 发现只要用吹风机吹过以后 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等板的温度降低后就无法开机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情大侠们指示指示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能将主板拆下以后放在120度左右的干燥环境下烘烤6-8小时.才可以将水彻底除干净.用吹风吹几分钟,很难将水彻底除干净,如果除不干净的话,过几天有水的部分会遭到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