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最近弄了两块板子不知道能不能用来测内存?

楼主(2009-08-05):
一块是芯片915 LGA775  双显卡插槽就是pci-e+agp 内纯是ddr+ddr2 双通道
另一块是华硕P5P800-VM  主芯片组:Intel 865G CPU_插槽:LGA 775
内存类型 DDR
内存描述 支持双通道DDR 400/333/266内存
刚学希望给点帮助 谢谢

网友:
这板子不错呀!用来测试内存没问题的。

网友:
是吗 我看未必 第一块用来测显卡还差不多~~~~  第二块 865没错 可是INTEL芯片组的就错了 应该是VIA芯片组的 开机不检查内存SPD

贝贝 -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块都可以吗? 我用915板子用rst测 一分钟会死机时什么原因

网友:
我看了论坛的帖子 不是ddr要选865gv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块都可以吗? 我用915板子用rst测 一分钟会死机时什么原因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JAMP项吗?那个是假死现象,这项检测是最费时间的。

网友:
难道你们修内存都用的INTEL的芯片的板子?

网友B:
你说的是JAMP项吗?那个是假死现象,这项检测是最费时间的。
引用 网友C:

不是,是停在了 slow refresh 选线 希望斑竹能给个答复谢谢

网友:
是2代吗?测好的内存也这样吗?另换个软件再测